联想m7121z 10124-2原厂BIOS 解决0175报错淘宝买的

楼主(2016-05-31):
联想M7121Z 10124-2 原厂BIOS  淘宝10买的 保证好用 集显的   论坛上也有很多 刷了都会报错0175 这个绝对好用 不好用你扣我分 另外10124-3 扬天S511 S510的BIOS跟这个一样的 应该可以用的 我用联想S511 S510的bios在M7121Z上可以亮机但是报错

网友:
你这个机器是8M的BIOS 510是4M的

网友(2017-10-01):
我这个也报错 0175

网友(2018-01-25):
是好的,开机在10秒左右,USB都正常,新测,谢谢楼主

网友(2018-04-17):
是好的,开机正常USB都正常。刷其它家usb只有3个能用3个不能用.

网友A(2018-08-27):
8M的还是4M的 。   我在论坛里下了个  装上要报错

网友B(2019-04-21):
我的是S510-30   10124-3  刷了另外一个BIOS,好几个USB不能用,刷你这个BIOS,可以了,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M的还是4M的 。   我在论坛里下了个  装上要报错

你下的也是我下的那个,USB不能用吧。下这个就可以了

网友(2020-12-24):
i dont poins for telecherger

网友:
今天碰到一台,加电不显,刷bios完美

网友C(2021-05-15)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是S510-30   10124-3  刷了另外一个BIOS,好几个USB不能用,刷你这个BIOS,可以了,谢谢。

我去,我的S510-40刷完别人的BIOS开机有三个USB口不可以用,我以为桥坏了,差点误杀,哎

网友(2021-08-13):
引用 网友C:
我去,我的S510-40刷完别人的BIOS开机有三个USB口不可以用,我以为桥坏了,差点误杀,哎

多看论坛还是有好处的

网友(2025-02-16):
刷了卡lo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