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525大短。

楼主(2016-05-31):
此机拿过来上电大短,烧鸡大法一出。摘掉此电容,搞定!

网友:
不愧是培训过的,秒杀达人呀

网友:
这个电容坏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

网友:
拿 掉 ,再补上一个吧

网友:
滤波,直接拿掉

网友:
有的可以看出来的,我一般不会再加电容

网友:
dell 的机器 经常遇到19V的电容性能不良的。这就是福利呀,呵呵。

网友:
我也是习惯烧机  不喜欢看外观找

网友:
外观先找,找不到再烧

网友:
看看隔离管击穿了没,一般隔离管也坏了

网友:
大短的机器都是秒杀的。。

网友:
大短  有些阻止为0了 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去烧机的?

网友:
这个我一般不烧,被烫出阴影来了。一般都先观察,短路的电容有很明显的痕迹的

网友:
直接看外观就能看出来的

网友:
19V短路这个好修

网友:
送钱的业务··注意报修价格··不要容易修就报低了·

网友:
烧鸡大法一出,普天之下短路现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