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一体机ET2012E屏暗维修

楼主(2016-05-31):
  今天接一台华硕一体机,屏无显示。有进系统的声音。拆机,发现LED整流部分烧毁,芯片WPS1210.没有这个芯片卖,苦逼了。最后想了个办法,可以加个维修LED显示器的通用LED整流条,最后在万能的淘宝买了份点位图,查询信号引脚。连接上整流条,开机显示。收工。发现论坛没有这个的点位图,送上给各位。

et2012e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台,不过原来是开机时候一闪就黑,后面连闪也不闪了,全黑了,外接正常,不知道是不是屏里面灯条是不是坏了,还是主板这边的问题,用灯照看不到暗屏

网友:
楼主是暗屏的问题吗,我今天也接到了一台。暗屏,开机闪一下就灭了

网友(2016-07-05):
我的一太也是暗屏,楼主说一下LED 的高压是怎么改的了

网友:
楼主你的点位图不对的  忽悠我们

网友A:
很好的技术教程 多谢了啊

Tsh桀骜 -2 若扣分不自由,则加分无意义

网友:
换起来 简单呢

网友:
改了一个leD升压条上去

网友:
lvjingang -10 严禁灌水,请珍惜论坛账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好的技术教程 多谢了啊

混分也要看看发的是什么

网友(2016-08-12):
我的也是暗屏没找到你说的那芯片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