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USU intel HM65隔离及不开机及多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05-31):
                 客户送过来的一台AUSU intel HM65不开机,报价300多留电话走后开始维修,版号DATWHMB0D,,,广达MH65的主板,不知道是不是假机子,开始修,,详细清晰的思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图中看出,PQ33第3脚公共点5V,不正常,1脚19V正常,4脚控制级5V不正常,4脚正常为28V,实测PR19一端为5V,一端28V,28V发出来了,5V被拉低了吗,难道PQ3导通把5V拉低了,,,开始分析冲电芯片,充电芯片正常后会发出ACIN_PG3.3V好信号出去,实测PR20一端为2.9V,一端为0.6V,AVIN_PG充电好信号发出去了而且是2.9V,虽然电压低了,应该没事,觉得PQ4 2脚怎么会是0.6V,直接拆掉PQ4,PQ4 的2脚电压变成了3.3V,查资料发现这里是个NPN三级管,有压降,也就是PQ4 2脚为0.6V完全正常,没坏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冲电电路是这样工作的,当充电芯片正常后会发送ACIN_PG3.3V好信号出去,经过PR20到PQ4的2脚,PQ4导通,PQ4的内部压降,2脚会变成0.6V,PQ4导通后,PQ3截止,实测PQ3的控制级4脚电压为0,已经处于截止状态,也就是ACIN_PG充电好信号到PQ3的电路是正常的,所以没必要拆PQ3测试,28V不是PQ3拉低的,再看图纸,28V不是被ACIN_IN就是被BATDIS_G拉低的,发现ACIN_IN是空脚,没连接28V,那么就是BATDIS_G拉低的,BATDIS_G连接PQ34电池那边的P沟管,直接换掉PQ34,公共点19V出来了,按开机键不触发,,,,第一步修完开始第二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是个待机芯片,,广达MH65先说他的时序,公共点出来后,接下来待机芯片会产生VRGE3和VRGE5,VRGE3通过转换给EC的AVCC供电,当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检测和读取BIOS配置脚位后,此时要按下开关,EC会发出S5_ON去开启待机芯片的PWM3V与5V供电,按下开关直接测PWM3V和5V出来没,出来了,也就是前面电路正常,待机芯片这里有个待机好信号,实测PR63为0.4V,很明显的待机好信号不正常,没发出去,取掉PR63,一端为3.3,一端为0,难道后级拉低了,追查图纸HWPG来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是产生内存供电的芯片,【迅维】上有个人把这里PG割掉好过,,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机了,随后发现根本不是这里的事,这里的所有PG都在一起,待机芯片的待机好信号在这里为0V很正常,待机好信号他在SUSON与MAINON后面出来,真是个怪事。拔掉适配器又不开机了,发现了名堂。如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Q35没完全导通,控制级16.8V,直接飞线5脚连1脚,,还是不开机,根本不是这里的事,经查得,这里开机前16.8V完全正常,开机后16.8V会自动降到13V左右。好多误区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板子既然待机芯片的HPWG为0V属于正常,查时序待机芯片3V 5V发出来了,EC会发送待机好信号rsmrst出去如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测RSMRST3.3V发给南桥了,南桥的时钟复位供电待机好收到后,又收到EC的DNBSWON#开机信号,南桥会发出SUSC#和SUSB#给EC,,实测SUSC#和SUSB#3.3V,正常,接着EC会发SUSON和MAINON去开启各路供电,实测SUSON与MAINON没发出去,,EC挂了吗,不相信,测LIE_EC盒盖信号正常,SUSC#和SUSB#都正常,MAINON没发出去,让很多人认为EC坏了,其实EC根本没坏,又是个误区。好多误区,假机子吗,随后波波打开,看波形,草,都正常,就是MAINON发不出去,随后不知道为什么又开机了,拔掉适配器冷下又开不了机,继续测波波又开机,好奇怪啊。终于发现了神奇的一幕,无法让人想到的一幕,上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手摸下南桥反面的电容或电阻或者锡点,或者摸下南桥正面的锡点,按开机键绝对能开机,桥早就烤过,而且这机子在不能开机的时候都能发送SUSC#和SUSB#出去,如果你真相信时序且按着时序修,你死定了,,非要用手摸下主板,必须摸南桥那里才能开机,难道要剁块肉放在上面吗,随后把南桥旁边的所有锡点焊下,好多了,冷机有时能开机,有时候不行,已经没兴趣再搞了,不过插电池后永远能开机,只要不拔电池就能开机,随后插电池装好。通知客户,跟客户说电池不要拔,适配器回去插了也不要拔,一定不要拔,拔了会不开机,以后就很难弄好了,由于没有百分之百修好,本来报价300多的只收了他220,他还高兴不得了,他说恩,适配器回去插上后就不拔了,只要能好就行,随后他走了,都过了6七天还没返修。。。。。。。总结,时序也未必百分之百正确,而且这机子误区很多。
       此都是实测的,写了这么多不容易啊,求给点分

网友:
写了好多  跟看小说似的

网友:
客户真好说话

网友:
生财有道

网友:
这样也算修好?客户真好说话

网友A:
万一停电了呢我考

网友B:
没有图纸吗 楼主  把图纸也传上来 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万一停电了呢我考

电池有电吗,他电池没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图纸吗 楼主  把图纸也传上来 啊

恩,,马上上图纸,,,

网友C:
写了好多字,楼主真有耐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写了好多字,楼主真有耐心

哎,附上清晰实测的思路,还不是为了点分,最近下载多了,没分了。

网友D:
这样的话就不能说是修好了

网友:
呵呵,这样也行啊,那估计是没办法才这么做,反正能收钱很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样的话就不能说是修好了

手碰到桥旁边的锡点就能开机,在不能开机的时候桥的时钟复位供电正常而且还发出去了SUSC#和SUSB#,焊下桥正反面的锡点好多了,换桥和EC是好不了的,可能漏电或板层有断线,没必要浪费时间了,客户拿走7天了还没返修,只要电池上着不拔就永远能开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