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R455L。插电池不开机的维修

楼主(2016-05-31):
这个本子是进水机,拿过来的时候插适配器可以开机。但是拿掉适配器用电池就不开机了。
拆机,找点位图。测量电池的电压已经过了保护隔离到了公共点,待机3V,5V没有。但是待机芯片出了3V和5V的线性电压。插上适配器就出待机3,5V这是咋回事?
刷个BIOS吧。
刷BIOS后用电池就可以开机了。。。搞定!

网友:
现在bios真爱坏

网友:
进水也能坏bios,真是够了

网友:
现在BIOS坏的问题越来越多了,症状也个性了!现在客户正常使用坏的机器刷BIOS能好一办!

网友:
以后不充电 也先刷个BIOS。

网友:
BIOS现在各种功能都有了

网友:
进水坏BIOS也坏,真是什么状况都有啊

网友:
不充电不开机 关联最多的就是bios ec

网友:
又捡到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