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510 不上电 求围观

楼主(2016-05-31):
型号:联想z510
板号:AILZA NM-A181 rev 1.0
故障:待机0.01 按下开关 开关灯亮 电流0.01 无变化  毫安由009-015
EC应该工作了  测得3v 5v 正常  其他电感都没电压  无短路  测得南桥晶振没起波形  觉得南桥不行  换后 还是如此 烦   于是测了下有ec 124#发出的susp# 的信号没有  这个ec是带程序的联 IT8586E  看坛子里有这个ec的程序  有在线刷的方法吗   四代架构不太了解  希望大神们指点下

网友:
自己顶下 怎么没人关注额

网友:
就这样沉下去了 没人关注

网友:
就这样沉下去了 没人关注:,.

网友:
不触发  起码根据触发时序走一遍吧  什么原因就直接锁定EC了呢

网友:
RT809f可以刷

网友:
网上买个剪板的带程序的,建议买两个,因为有坏的几率比较大

网友:
买个剪板的EC  就行了   要不就买一套刷EC的座子  200来块钱  淘宝有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