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求个 联想 LXM-L19CH 程序

楼主(2016-05-31):
ON/OFF 为低。测驱动板与ON/OFF相连三极管  B极0.7 找B相连 没找出来。。。 推理应该是低电平就可以了 谁有程序 试试

网友:
这个论坛应该有吧

网友A:
这个是有C5707的吧。如果是高压这块的问题的,可能是C5707的问题

网友B:
没搜到啊 就几个修高压板的帖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搜到啊 就几个修高压板的帖子

我记得是有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有C5707的吧。如果是高压这块的问题的,可能是C5707的问题

吧驱动板三极管B拉低 可以点亮灯管,而且我的这台不是10秒 几秒的黑屏 而是 没亮过,开关灯也不亮的 怀疑去动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吧驱动板三极管B拉低 可以点亮灯管,而且我的这台不是10秒 几秒的黑屏 而是 没亮过,开关灯也不亮的 怀疑 ...

要不给你个维修手册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不给你个维修手册,

哈 维修手册我搜到了  没有驱动板这边的 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