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ls22a330 请问红圈中是什么原件.

楼主(2016-05-31):
  显示器开不了机,通电后指示灯没信号 排除是通病问题,显示器被我拆开后 把VGA那块铁挡板拿下来后,发现红圈里的这个小原件 上面有点烧糊的迹象 用刀片刮了刮 发现烧出个小坑,这台显示器是饭店的,里面全是蟑螂尸体和蟑螂屎,是不是这个小原件的烧坏导致的开不了机,我想知道这个小原件是什么MOS管 还是什么 能不能替换掉,新手求帮助啊

网友:
图片不是很清楚

网友A:
DC_DC 的电源芯片。。。这板子上的这个铁档板可是不好拆

网友:
图片看不清楚 楼主确定是MOS管吗 ? 我记得在信号接口附近的好像不是 MOS管吧

网友:
楼主能看到芯片型号吗?最好把型号发上来。

网友:
根据推断应该是24c类型的存贮芯片吧

网友:
这个好像跟DVI后面那个一样的型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C_DC 的电源芯片。。。这板子上的这个铁档板可是不好拆

这个烧坏会导致显示器开不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烧坏会导致显示器开不了吗

它坏了,板上的除14V之外,其它电压都无法产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