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下这两个原件可以替换吗?

楼主(2016-05-31):
航嘉电源上的D13009K烧爆了,手上有T13007L可以换上去吗?

网友A:
功率不够,最好原来功率管代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功率不够,最好原来功率管代替

谢谢帮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帮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用C3320代换更加好

网友:
200W左右的ATX电源上常用13007,250W的常用13009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