碰瓷了! 山寨上网本 不认无线网卡 恢复出厂 不开机了!

楼主(2016-05-31):
一山寨上网本 不认无线网卡 BIOS中没有相关选项,于是恢复出厂, 马上不开机了!
拆机,无线网卡也拆了,现在待机0.02 触发后0.42然后掉到0.39 不装内存也一样。
找了个对应版本的BIOS,刷了一样。风枪轻轻吹了一下桥,还是一样。
暂时没有内存换,订了个内存。

郁闷中。。。怎么解释?之前开机挺正常。

补充内容 (2016-7-12 10:52):
开始摸桥巨烫,换了个桥还是一样烫。最后换内存好了。可惜当时没内存试。算下来赔了个1G1333内存。

网友:
修 修不好  认栽~!

网友:
悲催, 这些麻烦死了来了

网友:
现在估计是桥坏了,烫手不说,32.768在待机时电压正常。一开机一边就没有电压了。再结合无线网卡不认。怀疑是桥坏。生意不好再遇到这,真是无语。

网友:
山寨本质量渣,遇到也是无语了

网友:
这个还真是无语

网友:
那小南桥容易坏

网友:
恩 换个小南桥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到,电源没有问题?

网友:
内存怎么还要定

网友:
修笔记本就怕这踫瓷 现在死痒痒了 你收检测费吗 不收检测费 报价用户不修陪钱  收检测费那就少陪点钱

网友:
这下完了 肯定是赶巧了 认倒霉吧

网友:
没多大的事情  把钱准备好久行了

网友:
那一个桥才多少钱直接换然后收费

网友:
修吧,总不能再赔钱给人,认倒霉吧

网友:
不会吧,有点北阿

网友:
先哄再骗,实在不行就赔

网友:
前两天才赔了一张主板,唉,掉地上了悲哀

网友:
风枪吹不一定有效的  上bga烤下  温度不要太高

网友:
死马当活马医吧,都这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