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华硕主板H61M-D开机不启动

楼主(2016-05-31):
华硕主板H61M-D开机不启动诊断卡跑15  22   55  36是怎么回事?
  内存、CPU、BOIS都刷了,有哪位大神遇到这样的问题,  有没有通病?

网友:
供电正常吗?

网友:
按照时序慢慢查

网友:
主板已修复。测量CPU各个MOS管有点电压、0.4V、0.88V、1.1V。换电源管理芯片后诊断代码跑C3。在换内存旁边的822,直到OK亮机

网友A:
主板已修复。测量各个MOS管电压不稳定有0.4V、0.88V、1.1V。换电源管理芯片后诊断卡代码跑C3。在换内存旁边822,直到OK亮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已修复。测量各个MOS管电压不稳定有0.4V、0.88V、1.1V。换电源管理芯片后诊断卡代码跑C3。在换内存旁 ...

哦哦

网友(2016-10-10):
我也有张华硕h61跑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