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印机加粉实例教程(简单易学)

楼主(2016-05-31):
1.兄弟7025打印机(硒鼓型号NT-C2050)(对应原装型号TN-350/2050)
①首先把粉仓和鼓芯(绿颜色的)分开,最角里有一个蓝色的小卡子,按下即可分开。
②打开粉仓的皮塞,把里面的费粉倒掉,用出风机吹干净。
③把新粉倒进粉仓,盖上粉仓皮塞,左右摇晃一下。
④把粉仓和鼓芯重新装在一起。
⑤加粉成功。

2.惠普HP M1136打印机(CC388A硒鼓)
①首先把一头有两个螺丝的螺丝都拆掉,小心取下挡板(小心里面的弹簧)
②取下挡板后里面还会有一个螺丝,把螺丝去掉,另一头的螺丝也去掉
③左右手上下轻轻一撮,硒鼓就会分成两半
④把鼓芯、磁辊、清洁棍都小心取下清洗干净,把废粉仓也清洗干净
⑤倒入新粉,按原步骤安装好就行了注意:安装磁辊的时候注意一头不是圆形的。

3.富士施乐3119打印机(硒鼓型号NT-P1710)(对应原装型号ML-1710D3     SCX-4100D3)
①首先拆掉硒鼓上面的五颗螺丝钉
②然后拆掉固定芯片的螺丝钉
③从芯片的呢一面,把两个卡槽用平头螺丝刀翘起
④打开硒鼓后分成两半
⑤用风机把费粉吹干净
⑥打开皮塞,倒进新粉
⑦按原方法还原
⑧左右摇晃硒鼓,使粉均匀

4.SAGEM MF-5401C (萨基姆)打印机
①首先把硒鼓两侧的2个小销子用一子螺丝刀去掉
②在用6棱內花扳手把硒鼓两侧的螺丝钉去掉
③去掉后把废粉仓和粉仓分开
④把粉仓废粉仓都清理干净(去掉导电辊时注意只能从一头出来,一头有一点平,找不准是出不来的)
⑤不要把齿轮能掉了
⑥加好粉后按原步骤安装就可以了注意:这种打印机带一张计数卡,必须计数卡锁死后才能换新卡,如果没有锁死,直接换新卡,机器会把新卡清零的。如果机器提示碳粉有尽了呢就必须更换新的技术卡,如果不提示,可以直接加粉使用。

5.惠普M1005打印机(Q2612A硒鼓)加粉
①.小心取下弹簧,
②.接着拆下2个螺丝(鼓芯有齿轮的一边)取下侧盖
③.取下鼓芯(注意不要划伤)
④.接着取下鼓芯下面的清洁辊
⑤.用工具定出两边的小铁销(为了分开粉仓和废粉仓)
⑥.铁销取出后,分开粉仓与废粉仓
⑦.拧下另一边的侧盖上的螺丝,去掉侧盖
⑧.抽出磁辊清空粉仓
⑨.装上磁辊
⑩.灌入碳粉,改好粉仓盖子
⑩①.接着把侧盖盖上,拧好螺丝(就是还原7的呢一步)
⑩②.把废粉仓清理干净
⑩③.装上清理过的清洁辊
⑩④.再装上清理过的鼓芯
⑩⑤.顶入两边的两个小铁销
⑩⑥.接着把最后的侧盖盖上,拧好螺丝,装上弹簧
⑩⑦.加粉成功

6. 三星 SCX-4521F SCX-4321 ML-1610加粉教程
①.打开硒鼓前端的2个螺丝
②.把费粉仓取下来
③.拆掉硒鼓2端的4个螺丝,把2边的导电卡件都取下来(此时应该小心齿轮)
④.把黑皮滚跟蓝滚都取下来,
⑤.打开粉仓盖子,把粉仓跟废粉仓都清理干净
⑥.把粉倒入粉仓,盖上盖子
⑦.按顺序把硒鼓装好
⑧.加粉成功

网友:
有图片会比较直观一点对初学者好理解

网友:
型号太多有图上会好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