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n81v内接不显外接正常,求指导

楼主(2016-05-31):
华硕,内接不显示,无屏供电,换过屏,换过屏线,重植过显卡,依然无内接信号,lcd_vcc直接飞3.3v还是无显示。求大师指导 以下

重植的显卡

重植之后的外接bios界面

屏供电lcd_vcc    0v

LCD_VDD_EN_PEG万用表测试无电压,没有波波所以无法抓波

点位图查询这个LCD_VDD_EN_PEG应该有显卡发出,重植还不行,现在不知所措

屏上只有19v
LCD_BACKEN_PEG由显卡发出
现再不知道如何是好,请大神指点

补充内容 (2016-6-5 08:52):
问题已经解决,是显卡板坏了,,,,,,,,,,,,,,,,

换线卡板之后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暗屏,,,,,,

LCD_BL_PWM只有2.8v 不良机      直接飞线到LCD_VCC    .........完美亮机

网友:
死活不出屏供电lcd_vcc,哪位大神给只招??在线等

网友A:
你查屏资料供电 和检测信号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查屏资料供电 和检测信号没

没有,要怎么查,都要查什么呢

网友B:
你有示波器吗?打一下平接口有没有EDID

网友C:
换个显卡试试  也许就是显卡本身的故障

网友D:
好期待 你的答案  修过个华硕的一样的故障都可以关机 内外接都黑屏  屏供电和EN都无  强行上拉都不行  显卡死活不出 EN   怀疑显卡坏了  放弃了  客户不愿意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有示波器吗?打一下平接口有没有EDID

刚把波波给卖了,一年也就用个一两次,放我手里实在是屈才,就卖给别人了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换个显卡试试  也许就是显卡本身的故障

这一个显卡260+顺丰26一共286  我这个本才报300元,定了个屏线55,哥们 我玩不起啊, 再说这个本值多少钱?二代内存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好期待 你的答案  修过个华硕的一样的故障都可以关机 内外接都黑屏  屏供电和EN都无  强行上拉都不行  显卡 ...

笔记本修的少了,现在都生疏的不会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有示波器吗?打一下平接口有没有EDID

现在我怀疑有两种可能,1屏供电没出,这自然就没法测eidi。2,屏供电出了,显卡和屏通信失败,没检测到屏然后屏供电消失了,(没示波器啊)。屏线、屏、都换过,eidi显卡插槽到屏接口的线路是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期待 你的答案  修过个华硕的一样的故障都可以关机 内外接都黑屏  屏供电和EN都无  强行上拉都不行  显卡 ...

我还不知道怎么和客户说呢。郁闷中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可以测试下视频输出信号有木有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这一个显卡260+顺丰26一共286  我这个本才报300元,定了个屏线55,哥们 我玩不起啊, 再说这个本值多少钱 ...

这台机器修好也得亏41元,并且时间白搭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台机器修好也得亏41元,并且时间白搭!

屏线退了,亏20运费,目前

网友G:
这应该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应该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

大神级人物,就是显卡芯片的问题,已经订货了

网友:
换改良显卡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笔记本修的少了,现在都生疏的不会修了

这还叫少,看你台词说的那么熟练我都忍不住要给你加分了

网友:
显卡本身的问题吗?那就悲哀了

网友H:
个人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,显卡不良导致的不出LCD_VCC,你这个又不是暗屏,直接拉个LCD_VCC最多只能搞出个白屏,背光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个人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,显卡不良导致的不出LCD_VCC,你这个又不是暗屏,直接拉个LCD_VCC最多只能搞出个白 ...

分析 的很到位,我已经定了显卡

网友:
大哥 你就报了300就说修不好要换板子 让他价钱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显卡芯片吧。没有办法了。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的。

网友:
这个不要看了,独立显卡问题!!!

网友:
这么老的电脑显卡还那么贵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期待 你的答案  修过个华硕的一样的故障都可以关机 内外接都黑屏  屏供电和EN都无  强行上拉都不行  显卡 ...

已经修好,请加分    看补充

网友I:
显卡板出问题,这中问题出的比较少,楼主你找的好辛苦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显卡板出问题,这中问题出的比较少,楼主你找的好辛苦啊

是啊,外接能量最开始先怀疑屏和排线和显卡,然后主板,谁想到是显卡不良呢,没办法经验浅薄

网友:
这个板子 我都还有好几张

网友:
有的时候这种显卡重置  就是不行。。。。

网友J:
显卡有问题吧 这种机器通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显卡有问题吧 这种机器通病的

修的少吗,暗屏什么情况你知道吗

网友:
小白进来学学经验

网友K:
最后还是换了显卡板呀,有对比过吗?是不是小的模块供电没到位 ,比如小的电感开路了

网友:
最后解决了就好

网友D:
结果和大家预判的一样  显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最后还是换了显卡板呀,有对比过吗?是不是小的模块供电没到位 ,比如小的电感开路了

显卡本身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结果和大家预判的一样  显卡坏了

下次就知道了,不过这也说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