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0C

楼主(2016-05-31):
开机时电压上升至0.26后掉电,板钥匙也刷了,问题还是一样的,求大神帮助

网友:
按时序查供电 估计是有电压不全

网友:
026估计CPU电压没有出来

网友:
0.26 CPU电压没出来  按照时序来查

网友:
应该是有电压没出吧

网友:
直接换cpu试试

网友:
你说的太简单 无法回答

网友:
cpu前的电压没出全  刷bios是没作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