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S710没CPU供电

楼主(2016-05-31):
板号PIB65F /Tahoe 10086-1M,加电无显,也没报警声。拆机测没有cpu供电,供电管理芯片ncp6131供电正常,EN正常,svid没动静,svid上拉电压没有,上拉电压一般都是cpu_vtt提供。L5看起来好像是输出cpu_vtt的,测得这个电源控制芯片1589D第6脚vcc为0,原来是它的供电滤波电容短路了,拆掉换一个,好了。图中写成第5脚了,其实是第6脚。

网友:
这个电容短路应该不仅仅是没有CPU核心供电吧

网友:
一体机的板还真的是不好修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啊

网友:
这款机器是不是通病,我按楼主的方法修好了一台。

网友:
维修就是找一个切入点   往前或往后查条件

网友(2017-04-27):
我也修过一次,可能是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