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61M-S26(MS-7774 VER1.0)

楼主(2016-05-31):
V星H61M-S26(MS-7774 VER1.0)
有正常的开机启动声音,就是不亮。刷程序好了。

微星H61M-S26(MS-7774 VER1.0).zip

网友A:
你知道吗。客户拿过来,是能亮的。只不过,有时候能开机,有时候不开机。我放了一下电,就跑码正常了,就是不亮。我也是好奇的试试,刷程序好了。也没有别的问题了。郁闷的我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知道吗。客户拿过来,是能亮的。只不过,有时候能开机,有时候不开机。我放了一下电,就跑码正常了,就 ...

不管怎么说 修好 收钱 就行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管怎么说 修好 收钱 就行了

你QQ多少,来,我加上你。咱们以后,技术上,能互相沟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QQ多少,来,我加上你。咱们以后,技术上,能互相沟通。

我qq你仔细找就能找到了

网友:
下载试一试,CPU EN修出来了,其他条件都OK,不滴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