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c305 usb全部失灵

楼主(2016-05-31):
联想一体机c305 usb全部失灵,遇到过好多这样的问题了,就是不知道怎么维修。拆开看了,usb的供电是正常的。就不知道怎么去查了。我发现这机器,都是通病。遇到这样的问题,实在是太多了。这机器坏的特别严重。有哪个师傅,知道这个什么坏了。或者,怎么就修好了。请教高手的答复。

网友:
你看看电池有电没有

网友:
这个机器南桥坏的多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查下USB时钟!看看USB取样电阻阻值!在看看供电稳不稳定,刷新BIOS!不好使就换桥吧,另外版主说的对啊这个一体机貌似电路有涉及缺陷特别是联想的和DELL的坏桥的都很多!最终故障桥的很多,相关资料在坛子内搜索很多的!

网友A:
USB对地阻值都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对地阻值都正常吗?

正常啊,打阻止。

网友B:
电池满满得,是三付

网友C:
看下USB口电压有没有5V,两数据线对地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池满满得,是三付

供电 数据都正常换一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带上负载测USB供电才准都正常就干南桥

网友:
外设不能用,那内置摄像头能用吗

网友:
联想这些一体机桥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不能怕麻烦 USB一般都直接进桥的,供电正常  阻值正常就换个试试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下USB口电压有没有5V,两数据线对地阻值

他们的测量结果,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USB不能用一般我的话  查5V供电  打值数据线值是否一样  好像USB都是南桥管吧  干南桥

网友:
如果USB接口有电压,对地阻值正常。可以考虑南桥了,这机器南桥通病

网友:
先换南桥测试一下啊

网友:
试试南桥呢  测测USB对地阻值     看看USB旁边有六角小芯片吗    拆了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