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 Air A1369 820-3023-A 不认充电器,求高手指点。

楼主(2016-05-31):
情况是这样:第一天:电脑最早是电池坏了,就从网上买了电池,可以开机。第三天:没想到换上事,也许是误操作还是什么原因。现在连插电源都无法开机,充电器微绿色。
第五天:从网上买了料板,以为是电阻R5280和R5281坏了。换上,没想到还是不行,检查U7000的电压不正常,我把U7000也换了。测试U7000电压正常了。没想到R5280第二脚还是短路,无阻值。我就把U7000和R5280一起取了下来,再测试这个这个~点(可以说是这条线都短路)~还是短路。求助高手看看,为什么?我怀疑是SMC U4900 坏了。因为U4900点比较多。。有点不敢去动

最新消息!!!:
我更换了U4900(EC)后,开机了!!!但是出现新问题,插充电器微绿色,开机,不认充电器。没思路了,求高手指点!!开机用的是电池的电。

网友A:
怀疑就换,实验了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怀疑就换,实验了才知道

因为点比较多。。有点不敢去动

网友B:
那就把那些连着的元器件全部拆下来啦 反正你都买料板啦 那个坏就换掉那个芯片啊 IO坏的可能比较大 看你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就把那些连着的元器件全部拆下来啦 反正你都买料板啦 那个坏就换掉那个芯片啊 IO坏的可能比较大 看你这样 ...

IO是那个芯片?

网友:
建议送专业的去修 不然故障越修越多

网友B:
就是SMC U4900 啊你都量到短路 你干嘛不换掉呢?短路的肯定不可以充电啊 那个信号就是检测电池的信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SMC U4900 啊你都量到短路 你干嘛不换掉呢?短路的肯定不可以充电啊 那个信号就是检测电池的信号啊

我刚刚换了U4900,可以开机,不断路了。可是现在不认充电器,只认电池。

网友B:
你的小板有没有问题哦 你插电源显示什么?不充电还是完全没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小板有没有问题哦 你插电源显示什么?不充电还是完全没有电

我的小板没问题的。是完全没有电。知道什么问题吗?

网友C:
换个充电器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充电器试试

应该不是充电器问题。因为最早是可以用充电器开机的。我觉得是U7000的问题。就是不知道这个U7000的工作原理是什么。

网友:
找找芯片手册

网友D:
电源接口板换的试了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源接口板换的试了吗??

你是说小板吗?没有。因为我最早是可以开机的,只是电池坏了。

网友E:
买料板拆EC植株换卧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买料板拆EC植株换卧槽

哈哈。我没植株,拆下来。不要用电烙铁去刮,上面还是有锡的。可以直接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