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S22A350B不拆MCU刷

楼主(2016-05-31):
客户送来一台三星显示器接主机显示红色 黄色 绿色循环 有时提示无信号,型号S22A350B,这机器MCU经常有问题,拆机麻烦,连NB RGB刷 步骤  1.driver 2.update   3.reboot  4Switch  5run 》》》》OK  程序官网有  上传不了

LS22A350BS/XF driver

网友:
现在有很多假三星

网友:
在线刷写程序的确节省很多时间,

网友A:
三星mcu常见故障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,插入信号线黑屏,线刷MCU要用一个好显示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星mcu常见故障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,插入信号线黑屏,线刷MCU要用一个好显示器。

用NB切换显示即可

网友:
线刷要用全通线,垃圾线刷不了

网友B:
在线啥程序 的确很方便 小小白表示 还不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线啥程序 的确很方便 小小白表示 还不会

一个笔记本即可 一根VGA 即可

网友:
新的好像不行了,新款机器都在线都刷不了

网友:
用RT809F 可以直接刷。

网友C:
刷过,不过看不到屏,也不知道到了哪一步

网友:
在线没刷过 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过,不过看不到屏,也不知道到了哪一步

用笔记本刷  切换显示

网友:
怎么在线刷写

网友:
用好点的VGA线  接在笔记本VGA 口   运行程序 就可

网友(2016-07-03):
买了个新编程器,不用拆芯片了好用

网友:
用笔记本刷,不用两个显示器

网友:
现在假的确实不少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!学习了

网友(2017-09-15):
这个钱挣的都不好意思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!学习了
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!学习了
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!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都是官网有下载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!学习了-------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