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触发

楼主(2016-05-31):
Dell 的主板,不触发,有3V 及5v,南桥及EC的晶振都有,
SIO_PWRBTN#,EC发给南桥的最后一个信号,在EC端测,信号有2.46V,到南桥只有0V,
所以,南桥没有发出SLP信号,不触发

网友:
修好没有????????

网友:
如果中间有二极管明显是桥拉低了,

网友:
桥拉低了,但是,仅凭这一项无法断定南桥坏了,

网友:
有些机器南桥待机需要ec开启转换的

网友:
南桥待机都有了

网友:
断线了?  RTC 复位电压量到了吗?

网友:
先看看rtc供电与复位到南桥了吗

网友:
RSMRST# 是否为高电平?如果RSMRST#低电平,就先修待机,把所有待机条件都修复出来。

网友:
其他条件都满足了,就是SIO_PWRBTN#信号有问题,想不明白

网友:
LID_SW#,合盖信号,3.3v通过一个上拉电阻加到这信号,再输出到EC,触发前这个信号应是高电平,但,实测只有 0.9V,怀衣是EC坏了,正准备换EC

网友:
先换一下EC,如果不行,再细查一下别的有没有微短路,最后,还不行,只能干桥了.

网友:
这种估计是屏坏了吧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吧

网友:
这种南桥RTC电路,SUS电路一查,正常的话直接换南桥了再说。或者南桥拆了自己配置SLP3 和SLP5

网友:
老机器了

网友:
换了EC,还是不行

网友:
ec 这边有  南桥没有 这不是断线吗?

网友:
查一下南桥条件,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ec 这边有 南桥没有 这不是断线吗?支持

网友:
看图纸 慢慢查吧

网友:
换了ec之后,那个盒盖信号还是不是高电平

网友:
换了ec之后,又换了那个上拉电阻,那个盒盖信号变成高电平了,但是,还是不触发

网友:
果中间有二极管明显是桥拉低了,

网友:
来自: 上海
修好上个结果

网友:
rsmrst有没有罗

网友:
今天老板要我修另一个客户的,联想机子,更急,之后再来修这块板子,暂时放一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