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一个100V耐压测试器

楼主(2016-05-31):
DIY一个100V耐压测试器

图1

  做个小东西,本来应该用IN4148二极管,随手拿了两个玻封管,也没仔细看就焊上去了,上电不能正常工作,仔细检查后才发现拿了稳压管当二极管用了,废了半天劲,早知道测试一下了,可是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稳压管和二极管的区别的,看外观也不太好判断。于是,决定做个耐压测试器,焊机前先测试一下二极管的耐压,防止以后再犯错误。
  由于没有特别高的要求,就做个100V的算了,一般也够用了。最早前我做过一个类似的是直接整流220V电压,虽然可以测量的耐压很高,但是很不安全,早就拆掉了。
  这次一定要做个隔离的,随便摸任意一根线都不会有危险。

主要材料:
  变压器尽量找二次电压高的,下面这个是双独立50V输出的,还带6V隔离输出,刚好给三线电压表头供电。

图二 变压器

  三线电压表头,0-100V,TABAO上很便宜。
图三 100V 电压表头

制作步骤:
  先把6V整流滤波给电压表模块看工作情况,正常时电压为零,测量下电池看看是否为1.5V。
  然后,再把双50V串联起来做个半波整流加个1UF 200V高压电容做滤波,然后看最高输出电压达到了160V直流,这个电压太高超过了100V电压表头的测量范围,因为电压表头也是有输入电阻的,就串联电阻找出刚好接近100V的直流电压,最后测试下来需要330K的电阻刚好合适,由于有大电阻串联在电源里面,就算短路电流也只有0.6ma也不会对被测量的管子造成损害。

  最后加上电源开关和外壳。测试输出用双刀双掷开关做个正反电压切换开关,方便电压换向使用,随便找个壳子装起来,就成了上图的模样。

测试效果:

  测试一下8.4V稳压管还行:

  再找个9012测测E-C耐压试试:

  OK!
  对了!再啰嗦一句,如果测量电容耐压一定要注意放电!否则真的会电到你的呵呵!

网友:
图中那个变压器如何输出双50v,和6v?看不明白

网友:
380V-50HZ  220V-50W ?不清楚

网友:
这diy不错 鼓励发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