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e2220hdp不开机

楼主(2016-05-31):
接到一个单,朋友的亲戚明基e2220hdp不开机,测量高压供电板5V电压正常,3.3V正常,但是按开关ON/OFF没电压,开关处按下有压降,给on/off强加5V点灯管亮了,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了,现在这板子还得现发,客户还着急用,不知道是信号板的什么地方有这问题,下载了一个这显示器的程序,但是文件是256k的,板子上有两个24C02,一个24C04,还有一个是f20100gcp,不知道应该刷到哪个里边,借用某宝的图

网友:
找下开关的上拉来源

网友:
看看开关板插口那得上啦电阻吧

网友A:
测3.3V 1.8V如果电压正常。查开机线电阻电阻正常。就换中间大芯片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570757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3.3V 1.8V如果电压正常。查开机线电阻电阻正常。就换中间大芯片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570757 ...

电源板的on/off电压是0,往上跑是接到一个NPN三极管的N极,还有一个N极是接地了,基极接着一个电阻,电阻另一边直接就到主控芯片的85脚了,在电阻和三极管基极之间对地的电压是0.65V,电阻的另一端到芯片之间对地是3.3V,哪位大神分析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测3.3V 1.8V如果电压正常。查开机线电阻电阻正常。就换中间大芯片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570757 ...

我这个开机键有1.8V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开机键有1.8V的电压

BIOS应该是那个带点的芯片。

网友:
楼主 说的那两个芯片应该都不是吧

网友:
文件是256K对应芯片容量是2M,可能是F20100GCP,

网友:
带点的芯片

网友:
ON/OFF 正常时应该是一个高电平开机瞬间CPU85脚发出信号高电平三级管导通把ON/OFF 脚拉低为低点平。不知这样解释清不清楚。

网友:
不开机先插供电 供电正常看下 驱动板电压是不是正常 正常的话 刷程序

网友:
25l开头的芯片是bios

网友:
3.3V 1.8V正常的情况下刷MCU 除了你说的那两个24的 剩下那个就是 25系列 提醒一下明基的按键板好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