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350奇葩案

楼主(2016-05-31):
  闲话少说直接干正事。

  今天接到公司拿来一台联想V350开机出现显示器测评状态, 就是显示器测评软件那种, 能听见进系统声音,外接正常。 Intel   集显。

  维修思路:  先换在说,换CPU,内存, 屏,屏线, 故障一样。 没招了,论坛下图纸, 测屏信号 供电阻值都正常后思路段了,  出去吸根烟,考虑下人生,回来后继续翻图纸,发现这个玩意 测芯片供电正常,然后测这些信号阻值, 发现22#  31#阻值为0欧,然后找这些信号前级   发现是桥直接发出的信号到这个屏信号转换芯片, 再由这个芯片在转换出屏信号组合到屏接口,(不知道这信号应该叫啥,只知道是屏信号,屏的那些什么单6 双6 单8 双8的全还给基地了)        然后直接先拆在说, 拆掉芯片后测阻值正常, 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网上订个回来后换上,测阻值一切正常, 装上屏后开机正常, 附上亮机图

网友A:
这个转换芯片坏的还是少见

网友:
第一次图怎么没上去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转换芯片坏的还是少见

是少见,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事。。

网友:
华硕见得多,联想还是第一次!

网友:
是不是数模转换的芯片?不像是跟随器。

网友:
转换芯片不容易怀

网友:
转换芯片哦    不注意就把南桥拆了

网友:
修过一次这个转换芯片  只是缺少供电  真真换的还没有  坏的几率很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