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快H61

楼主(2016-05-31):
一:onda H61M    故障: 开机报警,上的是 G530 CPU ,不插内存 报警声:滴 滴 滴 滴滴    反复3慢+2快报警,当插上内存报警声变成:滴滴滴  滴。  不反复,就一遍,  也不显!

二:技嘉板子   H61M-S2P  ,故障:不触发,,,,对换过BIOS 好了一下,能显示。再次开机又不触发 了。

求帮助。。。

网友:
附上图,技嘉,onda

网友:
ONDA 那块H61  插独显也是滴滴滴  滴。  不反复,就一遍,  也不显!

网友:
ONDA的有示波器的话打下VGA口的行场信号。
技嘉的查下电压检测的IO边上,论坛查下相关的帖子

网友:
onda的 刷bios试试

网友:
onda的  查内存工作条件   刷BIOS     技嘉的对换不一定行   两个BIOS都刷一下吧

网友:
ONDA  打 MEM 总线波型    GA   检测IO 127 是否为2V     有的不是2V喔但机率不多有的是3V。。

网友:
第一张板刷BIOS,好的几率很大

网友:
INTEL 的板子,除非不上电,上电不亮,一般先刷个BIOS 试试,很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