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E 短路

楼主(2016-05-31):
求助联想B460E短路 电流0.20 断开 3V5V后级 EC拆了 南桥拆了 声卡 网卡拆了 CPU上下管拆了 芯片也拆了 待机芯片发烫  3 5V电感阻值正常 待机芯片8脚17脚阻值正常 公共点阻值正常 求指点 应该查哪里

网友:
是前短还是后短

网友:
查清是那里短路 烧鸡大法

网友:
一个个拆啊   拆了就量阻值

网友A:
查查rtc电路  特别是二级管后的电路  待机后级也要查查

网友:
先把短路解决先

网友:
测短路  最好的 办法是  烧机大法啊   你这样多费事啊    烧机  哪个烫手 就换那个

网友:
待机芯片拆没拆 短路的都能维修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查rtc电路  特别是二级管后的电路  待机后级也要查查

真找不到是什么短路 不想浪费时间 报价换板 这个板不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真找不到是什么短路 不想浪费时间 报价换板 这个板不贵

恩  好办法  比维修价格贵点 客户是可以接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