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45V LA-8224AP能装声卡驱动,内外置都没有声音

楼主(2016-05-31):
维修过程
脚位        定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常        不正常        备注
11        HDA_RST_AUDIO#        3.3
6        HDA_BITCLK_AUDIO        有波形
27        AC97_VREF                1.3(正常应为2.4V左右)
10        HDA_SYNC_AUDIO
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,参考电压不正常。怀疑是芯片坏,换掉之后,好了。

网友:
直接换了就好了,一般是芯片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