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G41D3+ IG41M-M7S开机不显秒杀

楼主(2016-05-31):
映泰G41D3+ IG41M-M7S开机不显秒杀 。。一换一拆

网友A:
你这样拆会不会不能关机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样拆会不会不能关机?

是的,这样就不受控制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样拆会不会不能关机?

难道12V待机会有吗请问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这样就不受控制了,

那你认为待机12V会存在吗请问?、

网友:
你测试稳定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那你认为待机12V会存在吗请问?、

得看主板的电路设计,

网友:
是CPU  控制开启信号 。开启CPU 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 ?

网友:
这种方法可作测试时用下,不太认可这样交差的做法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你认为待机12V会存在吗请问?、

可能我寡闻吧,搞了这么久,台机没见过待机会有12V的

网友:
那就好呀!1

网友:
又不是SB电压上拉  大胆的秒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得看主板的电路设计,

不管怎样设计,待机都不会有12V的。

网友:
不影响看上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管怎样设计,待机都不会有12V的。

那是你对主板的电路还是不了解,如果不受控,想想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会不会不稳定。

网友:
这样会不会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