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8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奇葩问题。

楼主(2016-05-31):
ACER 4738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。网上都说通病是南桥,,或者是15v转换电压,,,,加焊南桥,故障一样,更换15V那边转换元件,故障一样,,有说是BIOS的,,,不触发的时候BIOS脚都没电压,判断不是BIOS,不刷,,,,,有个问题就是,,,拆出来的时候裸板一整天都是好的,,,然后装回去,又不触发,,,拆出来裸板也不触发,,等大概1分钟或者几分钟之后又可以然后再装回去,又 不触发,,,拆出来裸板也不触发,,,再等,,,又可以开,,,总是这样,考虑是外设问题,,,但是为什么不行的时候拆出来裸板也不行呢,,清了BIOS,去掉了电子。为什么要等就好呢,,,,搞不懂呀,,,我就一样样加,看看加到哪个不可以,,硬盘,没问题,喇叭没问题,光驱没问题,,,USB排线,,,不触发了。量了也没短路呀,,,,拆裸板也不触发,,,还是要等,,,,判断是那个USB小板的问题,,,上面只有2个电容跟两个8脚芯片。量也没短路,,,不管,拆了换了两个8脚,,也不知道什么来的,usb口好像都有,,,换上居然好了。。。。妈的,这个机修疯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点没看懂啊!

网友:
写的太乱了,最后好像是换了USB的宫殿IC好了

网友:
电脑的问题千奇百怪  能修好就行

网友A:
不知道你是怎么搞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是怎么搞好的

奶茶妹妹  我看懂了  他换了USB小板上的几个八脚和电容   他被这机搞疯了  发帖也凌乱了   大家都加分安慰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