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明基]
FP71G+黑屏不显示

楼主(2016-05-31):
一看是明基LCD,通病不就C5707嘛,,拆机测,短路,换掉,再测FU9024也有一边短路,换掉,,,,网上看看论坛,,说是通病,,,换了还会烧,,,吓死我了。。。还好没通电,,,说保险也是烧掉的,量了一下果然,,,导线飞线,说换上去还会烧的话是中间的电容也要换掉,或者是虚焊,,我换了电容,,通电正常,修好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好老的显示器了·17寸还是19寸的,C5707是通病2个5707中间的电容也要换,还有高压包,电感这些容易虚焊

网友:
明基的老显示器 就这样

网友:
明基显示器的通病 了

网友:
做维修没有老旧之分 都一样对待

网友:
呵呵,老显示器偶尔会修一两个,不过量不大

网友:
一次悲剧的淘宝c5707   买回来没发现,,换上去不能用,测试了才知道买回来的c5707 gds三只脚极性完全相反,这是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看不明白那 ,是不是基础太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