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进水,白苹果,慢慢黑掉,闪掉!

楼主(2016-05-31):
接了一台苹果6!
进水不严重,擦拭一下,正常开机,功能全部正常!
然后用着用着就会出现黑掉。就像我现在刷机一样额画面!

换过显示ic
电源ic
触摸ic
硬盘、
还是老样子。
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?
按住cpu刷机也不行!

网友A:
换那么多东西都快把主板原件换完了,应该查查屏的升压

网友:
先从座子开始查起啊

网友:
座子也换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那么多东西都快把主板原件换完了,应该查查屏的升压

升压应该正常呀,因为能正常显示,明天继续奋斗!谢谢提醒

网友:
pp5.7   pn5.7正常吗?
再不行把屏的MIPI总线电感直连

网友C:
个人感觉 ,可以直接撬A8重植 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升压应该正常呀,因为能正常显示,明天继续奋斗!谢谢提醒

你等它黑屏的时候查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不是问题呀

网友D:
CPU问题 底角断线 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个人感觉 ,可以直接撬A8重植 了

要是底层断线呢,还是不好判断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CPU问题 底角断线 通病

谢谢提醒;碰到3台了;都没搞定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PU问题 底角断线 通病

悟色,,哈哈,碰到你了

网友:
遇到一台,刚开始能开机,就是开关机键短路。拆开清理一下开关机座子,然后就一直灰屏重启不开机了。一刷机就跟你的图片差不多。也是换了电源 触摸啥的也不管用。

网友:
群里有修手机的 教程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个人感觉 ,可以直接撬A8重植 了

同意 啊 。哈哈。

网友:
修到过座子边上的电感虚焊的,加焊好的,

网友:
技术探讨,值得顶起

网友:
小件问题 显示屏座附近小件

网友:
希望楼主能修好,告诉大家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提醒;碰到3台了;都没搞定!

下次发来我给你搞

网友:
shao888  2016-6-3 14:41
С С

ΒэCPU

网友E:
解决了吗?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解决了吗?楼主

还没有解决方案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