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C200 开机反复重启维修

楼主(2016-05-31):
一台联想C200 一体机,开机反复重启,进系统一半就重启,黑屏后必须强制关机才能重新开。
刚开始以为系统问题,后来进PE也反复重启,认定硬件问题。
拆机之后发现风扇非常脏,全堵了。  这个时候还以为是散热问题,清理完还是老样子。

不定时重启黑屏,黑屏后主机也没在运行,剩下主板的嫌疑最大。
不过这问题感觉不太好修,机子拿到手屏幕角上有一块黄一些,像是灯管烧掉。
可灯管烧应该不会影响主机工作,又没法外接显示器。 死马当活马医,把显示屏部分断开看看。

屏线这里就看不懂了,看这线像单8的。  查了下液晶屏资料又说是双8的。  有点搞不懂了,有知道的哪位指点下。

查看下灯管线,发现确实灯管有问题。   反正屏幕是肯定有问题,先修屏幕再弄主板吧。

拆屏后发现灯管接头成这样了。

换上灯管装回去。

奇迹出现了,这机子居然不会重启了。   看来这个灯管打火会影响主板运行。  收工!

网友:
这个问题奇葩啊,灯管居然会影响重启

网友A:
灯管正常不会造成重启啊。难道灯管问题造成高压不正常,然后造成主板不正常

网友:
我也修过一个C200 灯管烧了的,但是不是重启

网友:
c200 一般灯管坏的多

网友B:
高人   还灯管有一定的风险的

网友:
这机器用LG屏灯管易坏。

网友:
肯定会啊,灯管打火,直接受影响的是高压供电,高压供电还是主板过来的,所以楼主的故障是可以理解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人   还灯管有一定的风险的

呵呵,其实换灯管没那么难,要的是胆大心细,做好细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管正常不会造成重启啊。难道灯管问题造成高压不正常,然后造成主板不正常

呵呵,所以感觉奇怪。  正常讲高压保护也就是黑屏而以,不至于死机重启。  这机子的驱动部分应该是在主板上,所以可能因此引起了死机重启。

网友:
漏电保护了

网友:
灯管漏电,高压板会拉低电压,电脑就会重启

网友:
灯管坏也会引起重启,奇怪

网友:
灯管漏电了,会引起保护的。

网友:
这机器一般屏显部分的mcu掉,就跟灯管打火有关系.

网友:
这灯管烧的有点厉害

网友:
学习了,这问题我看了帖子才知道

网友:
太奇怪了,

网友:
灯管正常不会造成重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