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FTP06N80A是什么管

楼主(2016-05-31):
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 百度上全是卖这个的广告 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下在线等

网友:
应该是一个电源开关管的哟,啥子位置用的哟。找替代的

网友:
应该就是管子吧,6n80吧。

网友:
这个是开关管吧 三条腿的

网友:
应该是个开关管  是不是 6A 800V?

网友:
可能是6A800V的场效应管,如果是在电源部分,用10N60可以代换或者10N80。

网友:
感觉就是一个开光管,,只要看在板子上面的位子就能知道是什么了,如果是管子坏了,基本他的控制IC也有问题,,很少单独坏开关管的,开关管我都用10n60代换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个 6A  800V的开关管吧

网友:
是6A800V的场效应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