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L196WD花屏通病

楼主(2016-05-31):
用着时不时就花屏,不定时.屏线问题,换后准好通病.

网友:
说说是什么通病啊?

网友:
我们都是到下来擦一下就搞定,用个半年又回来修,你屏线换了还个毛线。

网友:
那么是屏线松动了。、、、

网友:
屏线引起的花瓶问题吗  还真是少见啊 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不算联想通病,好多显示器都有这现象。

网友A:
呵呵,版主所谓的通病就是这个啊

网友:
那就是排线,洗一下,或用小刀刮几下就可。

网友:
这种屏线最爱坏了

网友:
这种平线坏得比较多

网友:
擦一擦几十块到手

网友:
这线这么容易坏嘛

网友:
时不时花屏不常见,不过也是学到了经验

网友(2017-08-12):
应该说用这种屏线的都容易出现花屏,更换屏线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楼上很多人都说擦一下屏线就可以,其实这种屏线擦了没用的

网友:
这不算通病  这个都很常见的

网友:
这个都知道换一个就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准备了好多这样的线,,有问题我都是直接换,很少插插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版主所谓的通病就是这个啊

难道不是吗?我修过好多台都是这个问题了

网友B:
算是通病吧,很多的,美格的也有不少这种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算是通病吧,很多的,美格的也有不少这种问题!
美格的我这边很少能修到,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屏线用橡皮察一下 顶个一年 ,回来再换

网友:
来自: 河南郑州
这种屏线都是好坏,尤其是海尔上面的

网友:
用橡皮擦一下也可以了吧,不用换

网友:
这是他的通病 就爱出这问题 换线就好了

网友:
很多机子都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这个通病~~ 算了 经验了~ 你经常修联想液晶吧

网友:
这种机器电源板要是坏了 拆机的时候要很注意不要拉扯屏线 要是拔插了一下可能就花屏了 你多拔插几次可能还不会好 需要更换掉 。要更换镀铜的质量稳定一些

网友:
来自: 河南郑州
这种屏线就是喜欢坏,从刚开始的干扰到最后的花屏,全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呵呵 大家都懂的

网友:
我们都是到下来擦一下就搞定.......

网友:
屏线问题,好多这种屏线的都有这个毛病,换了就OK

网友:
擦一下时能好,以前那么干,后来直接换,因为擦过以后还是会接触不好,返修率高,我一般都带质保的

网友:
准确的说,这是所有显示器液晶电视的通病,一般不用换,刀片刮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屏线不用更换,拿沙子橡皮擦擦就行,修过很多了

网友:
这个不需要换的,拔掉擦下就行,很多显示器就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