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笔记本师傅搞定华硕A55V关机还有05A电流风扇转故障

楼主(2016-05-31):
今天修板修的爽呀,来的每一片板都不费多大劲修好(虽然不多),还帮同事“抹屁股”弄好一片。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,伸伸懒腰,走到店里修笔记本师傅那里看看瞧瞧。
听见说有一台华硕的A55V,客户加固态,改光驱位。之后不知出现关机后出现系统关掉了,但是有0.5A电流,电源灯亮,风扇还转。
我之前也把自己的笔记本改过光驱位,在淘宝买光驱位托架时,发现光驱托架有跳线选择。在看看客户的一样有,心想是不是要换一下跳线位置。笔记本师傅听了之后,拨了一下。在试机,故障排除了。反复试机都正常。盼高手解释下!
补充:发贴时出现错误,重新发了一遍,发了之后,发现重复了,以此贴为准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。没注意过有跳线。

网友:
还真没注意到这个跳线

网友:
这都被你发现了

网友:
不会吧,这也有跳线

网友:
这个会不会影响速度?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哦,还会有这个问题啊

网友:
用的是没跳线的

网友:
都没有遇见过楼主说的问题啊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装好不稳定的

网友:
坐等有人解释明白

网友:
中间位为关闭  其它两个通道  进win7和win8

网友:
进win7和win10不同  进去后会自动识别到硬盘  有的需要重新插拔  系统不同会出现的问题。

网友:
跳线跳线 又见跳线  总有些机子给人特殊感

网友:
没见过,今天算见识了

网友:
没留意,之前我换的都不会

网友:
没注意这个问题

网友:
挺奇怪的问题

网友:
我愚到过,调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个以前遇到过。关不了机。也是拔开关就好了。

网友:
那裸机应该好的吧?一般拔掉外设应该能试出来?

网友:
现在还有跳线的说法??

网友:
这个跳线开关一般都要拨下 当然分机器而定

网友:
我换了几个 都没有这问题

网友:
没有遇到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买的那种大多数都是没有跳线了,偶尔用过,但是卖家已经给调好了

网友:
来自: 上海
设置问题,又捡到了

网友:
以前IDE的硬盘跳过线

网友:
没注意过有跳线

网友:
修改的BIOS不行吗

网友:
这个跳线好像是先择兼容性的吧。

网友:
还没注意过跳线呢

网友:
第一次见过,见识了

网友:
我刚才看了下,还真有。以前没有注意过,不知道起什么作用

网友:
我喜欢你的头像,这是谁家的奶茶妹?

网友:
若扣分不自由,加分无意义!!!

网友:
这个好 谢谢楼主分享,把笔记做好,下次碰到就不会绕弯路了,还有就是必须加分

网友:
没遇到过还得改跳线的啊

网友:
学习了,希望下次楼主多分享些经验贴, 不要等到没分的时候才想起来啊。

网友:
不错,不讲还真的没有注意到

网友:
楼主真细心 这个从来没注意到过~~

网友:
遇到过同类故障,,,但是开关时在外边的,,你这个开关在里边所以不好发现,

网友:
还没见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注意过

网友:
我买的好像没有 啊

网友:
改过但是真么注意过,这么细心地人你不修好,谁能修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