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时钟芯片开启电压改成3.3V 才出时钟信号

楼主(2016-05-31):
技嘉的G41板子  没复位 测时钟没信号 应该是时钟的问题 3.3V 14.318都有了 10脚的开启信号有1.1V 底了点 可是这1.1V计算是正确的 是3.3V的VRMGD经过分压电阻分压后1.1V 进芯片的 怀疑时钟芯片有问题 订了4个 换了3个还是一样 不想换了 再去检查1.1V这电压有没有问题 把分压电阻接地的那个电阻 给拿掉了 3.3V不分压进了芯片 上好电源 开机 跑码 亮机 修复 这板子设计时不明白怎么要把3.3VVRMGD分压1.1V后进芯片 当时是怎么开启时钟的 时钟芯片可是3.3V开启的 现在可是拿掉分压电阻接地的那个才开启的

网友:
笔记本的CLKEN是3.3V貌似

网友:
这个板子 还真是奇怪

网友A:
要么1.2,要么3.3吧,怎么会有1.1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么1.2,要么3.3吧,怎么会有1.1呢

3个1K电阻串联 上面的接3.3 下面的接地 最下面的电阻上不是分压1.1V

网友:
按楼主说的
估计还是外围元件有问题吧
当然不排除焊接方面的问题
造成接触断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