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笔记本师傅搞定华硕A55V关机后电源灯亮,风扇还转

楼主(2016-05-31):
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,伸伸懒腰,走到笔记本师傅那里看看瞧瞧。听闻有一台华硕A55V笔记本加固态改光驱为后出现关机后,系统关掉了,但电流还有0.5A,电源灯亮,风扇还转的奇怪故障。
自己以前也把自己的笔记本改过光驱为,在淘宝买光驱托架时发现有跳线选择,当时还询问了客服。。。。。再看看客户的光驱托架也有类似的跳线,是不是跟这有关????笔记本师傅听了后,把拨动开关拨到另一边,试机,完全正常,。反复试过正常。至于为什么,盼高手解答

网友:
发贴时出现错误,重新发了一遍,发了之后,发现重复了,以下面链接为准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71867-1-1.html

网友:
我出碰到过,弄了半天才找到机关,就是此种盒子才出现这种,其它无开关的没有发现过。

网友:
平时店里拿的都是不带开关的那种

网友:
发错了也可以修改吧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是刷BIOS解决呀

网友:
我以为又是刷BIOS解决的呢

网友:
还有这种事情 以后要注意了

网友:
硬盘那还有个开关啊  坑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,会不会是因为光驱这个,造成时序出错呢

网友:
原来这光驱架子还有个开关啊- - 。还没注意到。

网友:
楼主是迅维学员,怎么就不问问饼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,也好让大家学习一下

网友:
这个问题没见过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注意过。

网友(2019-07-10):
以后要注意这种硬盘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