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3017N场管可用什么管代替

楼主(2016-05-31):
一华擎H61主板,返修回来后,测试过是好的,上机后又不开机了,拆下后仔细看了下,发现这个管子换过,于时打下阻值发现偏低,于时吹下来测发现此管短路了,CPU供电部分全是这种型号的管子,百度上又找不到这种管子的参数,不知道有什么管子可代替,上来求助下高手,不想发保修了,近来保修保得我心烦。

网友:
这个就是换普通的管子就OK啊,屡烧的估计是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用普通n管代换就行

网友:
又烧就不对了,把电管芯片一起换了吧。

网友:
返修回来又坏了?这样很麻烦的样子啊。

网友:
芯片也换;了换上下管

网友:
所有CPU供电电感都对地短路了,哎,明天找本地同行修下算了,要不是在我这买的电脑,我都懒得修他。最近保修的两台显示器都又二次返修,搞得我心特烦

网友:
大多数CPU的供电管子都可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