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-70 板14217-1M 独显---不认硬盘

楼主(2016-05-31):
    联想S41-70,偶尔不能开机,有时开机了,也不认硬盘------

刷了几个bios,还是一样,硬盘接口有供电,数据线对地值都正常,,

加焊cpu好了,奉上亮机 bios,,   i5独显-14217-1M

联想S41-70 板14217-1M 独显.zip

网友A:
那么这应该是单CPU芯片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么这应该是单CPU芯片了吧?

是的mch,灌黑椒的,运气好,没有爆

网友B:
有铅加热一段时间是不会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铅加热一段时间是不会爆的

加热会返修的。。260   30秒

网友:
260 太高了吧,一般我都是在235左右。

网友C:
帮你祈祷能熬过一个月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帮你祈祷能熬过一个月吧

你这人,哥加焊从来没返修过,260,30秒

网友D:
又是一个四合一的CPU,

网友:
是的mch,灌黑椒的,运气好,没有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又是一个四合一的CPU,

3合一吧,,四是什么呢

网友:
这种CPU我不敢做

网友:
这个是单CPU的,就只能焊CPU了。

网友:
CPU集成多了也坏的多了

网友:
单CPU的,集成的东西太多,所以容易坏,以后看来药经常开始换CPU了

网友:
灌黑椒的,运气好,没有爆6666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的mch,灌黑椒的,运气好,没有爆

妮霉的,灌水,的,也太懒了吧,直接复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