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幕分两半,并且下半部下移怎么回事?有图

楼主(2016-05-31):
请问下半屏幕下移怎么解决。有见过的发表一下。外接正常。

网友:
屏坏了吧 换个屏一试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屏的逻辑电路不对

网友:
肯定是屏的问题,换了就应该好的

网友:
这是屏坏了呀,,,,,,,

网友:
明显你屏就对,上半部还漏光

网友:
屏坏了,只能换,修不好

网友:
这不就是屏坏了嘛,有好屏一换不就分晓了。

网友:
换屏,别废话了,修不好的

网友:
外切一下,如果正常就是屏或者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外接正常的话    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、  换屏

网友:
百分之九九的屏坏的,直接换吧

网友:
要么屏线、要么屏、

网友:
要么屏线、要么屏V

网友:
屏幕坏了找有压屏机的人给你修修

网友:
换屏吧 一般人修不了

网友:
基本是屏坏了,,换屏试一下吧

网友:
这个必须是屏坏了,LZ应该第一时间换个屏试试吧

网友:
有换过屏吗

网友:
先排除屏  屏线   这个应该是一体机屏吧???

网友:
换屏大法,听天由命。

网友:
要换屏感觉

网友:
屏幕 坏了吧  换个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