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集显不定时花屏?求解

楼主(2016-05-31):
E40集显不定时花屏,外接也一样花屏。进BI0S也花屏。

网友:
内存换了试试

网友:
花成啥样子?发个图上来啊,大家才能给你出主意

网友:
cpu 换了没有

网友:
amd平台还是英特尔?

网友:
换过CPU和内存,故障一样。英特尔集显

网友:
两次开机时间间隔越短花屏越严重。这三次张图分别隔不同时间照的。

网友:
这是屏的解码芯片有问题吧

网友:
外接一样花屏。是不定时花屏

网友A:
我的没你的严重,但是花屏之后就点不亮了,感觉过了内存就上不去了,无从下手

网友:
我换了桥。不花。但过几天,按开机键立马掉电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们倒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可不可能时钟有问题

网友:
你换CPU试试看看

网友:
z这种集显花屏  真忧伤啊。。建议看下lvds链接的电容  看看有没有坏的或者虚汗的

网友:
  还有内存槽附近的那种和cpu数据的电容

网友:
集显供电稳定吗

网友(2016-07-10):
我有一G485 症状差不多,内存换过一样,CPU焊在主板,看图纸屏信号直接连到CPU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没你的严重,但是花屏之后就点不亮了,感觉过了内存就上不去了,无从下手

你的是集显吗?修好了吗?

网友:
这问题没遇见过  E40我们这都没人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