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电容问题也是通病

楼主(2016-05-31):
今天接了台电脑说是装系统,可打开却不触发,反正也是修嘛,修硬件能多赚点,毕竟现在帮装系统的起步也只是30元,客户说没进过水,也未摔到过,昨天还好好的用着的,留下来修呗,板子取出来好好的检测了一番没短路,系统供电都正常,就是不跑U,奇怪了,先刷个BIOS吧,刷了也没用,思考纠结中.......   下午回来,休息一下,把板子抄过来在看,发现问题了,CPU背面的NEC大电容,怎么这么大意呢,听说是通病啊,速度换起来,找来4个330的贴片的电容换上,
开机logo有了,呵呵,心想自己也太粗心了,本来可以秒杀的还闹了半天啊

l

网友:
忘了说的电脑是Lenovo的 ,东芝的以前也碰到过,不知大家都碰到过些什么机型要改NEC大电容的

网友A:
只要看见有这个电容,卡logo ,掉电,死机,无cpu电压都干他,hp acer 东芝都有

网友B:
神舟、东芝、三星、Acer、MSI

网友C:
最好焊上6个电容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最好焊上6个电容。

焊不上去啊,怎么焊也只能是四个求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神舟、东芝、三星、Acer、MSI

谢谢,我只接触过联想的和东芝的,涨知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看见有这个电容,卡logo ,掉电,死机,无cpu电压都干他,hp acer 东芝都有

哦,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毛病啊,只知道cup无电压

网友E:
修过掉电的,也是因为NEC电容

网友F:
这种大电容有时就是有cpu供电 示波器打下全是毛刺  也是不跑码的

网友:
NEC大电容。家喻户晓了

网友G:
果然是通病啊!收几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果然是通病啊!收几米啊

呵呵,我收了150元,不会有点坑吧

网友:
大家发发自己遇到的通病讨论一下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修过掉电的,也是因为NEC电容

哦,掉电的我还还没遇到过是电流到几A左右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大电容有时就是有cpu供电 示波器打下全是毛刺  也是不跑码的

原来是这样哦,涨知识了谢谢了

网友H:
看到  NEC  这个芯片 先换了 他在说   问题太多了

网友:
NEC   我修过好多机器  *脏话* 问题太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看到  NEC  这个芯片 先换了 他在说   问题太多了

支持,我现在也是怎么想的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焊不上去啊,怎么焊也只能是四个求教了

中间铺上一层吸锡线

网友:
掉电死机修过 引起不触发还真没遇到过

网友I:
基本我看到NEC大电容我都先换了再说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基本我看到NEC大电容我都先换了再说。。。。

我也是这样的,反正也不耽误多少时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中间铺上一层吸锡线

没搞过,吸锡线也没用过,要是有图就好了,但还是要谢谢你的好意提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