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p8h61 不跑码

楼主(2016-05-31):
ASUS P8H61 不跑码,电压都有,所有信号都正常,就是不跑码,现在很多这种板

网友:
测波,刷bios,这bios 要合成烦得很.

网友(2016-07-15):
BIOS   怎么合成

网友:
bios合成你得知道bios的结构和winhex的操作,和各种软件的使用,论坛有一些资料可以看一下,

网友A:
要是华硕H61主板不跑代码我的维修方法是第一先换cpu,第二测量全板子电压是否正常,第三刷BIOS程序,第四换南桥边上822排阻,第五加焊南桥。

网友(2016-09-25):
引用 网友A:
要是华硕H61主板不跑代码我的维修方法是第一先换cpu,第二测量全板子电压是否正常,第三刷BIOS程序,第四换 ...

我这是独桥

网友:
楼主,P8H61这破板修好了么!

网友:
我手里也是两片!不跑码,信正常,刷BIOS无用

网友(2016-11-06):
一样的情况   楼主伱的搞好没啊

网友(2017-02-24):
我的也是这样,解决没

网友:
搞好了吗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期待结果

网友:
有修好的吗?

网友(2017-05-04):
CPU供电模块脱焊了吧。以前碰到过几次的。用热风枪吹到可以轻轻推动。或直接烙铁拉一拉。

网友:
除电压  还有时钟 PG 什么的 要去测

网友:
我的故障跟你一样,不跑码,换BiOs也一样,没头绪了,不是何从下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