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进过海水,加电电流28MA

楼主(2016-05-31):
6进过海水,加电电流28MA,BATT阻值420,正常在430。PP-VCC-MAIN,阻值在338,正常358.我拆了电源开关Q1403,BATT阻值还是在420,接电流28MA,按开机键电流一下到117MA就又回到28MA,请高手指点下,要怎么查哪个小件有问题

网友:
机子在洗板水里面泡过

网友A:
把硬盘拆了,再查CPU的几路供电阻值,内存及硬盘的供电对地阻值,不行把PMU拆下重值或换个PM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硬盘拆了,再查CPU的几路供电阻值,内存及硬盘的供电对地阻值,不行把PMU拆下重值或换个PMU

谢谢大哥的指点,明天在试试

网友:
海水泡的机子,你首先要用一颗强壮的心,然后再慢慢的修……。

网友:
你先看各路供电是不是正常看你说的应该有供电不正常先不要拆

网友:
楼主还在修这个机子没有,有什么收获没

网友:
这个不好修把,进水的不好搞把

网友:
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不知道楼主修的怎么样了   进海水很难弄哦   腐蚀太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