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查找手机元件短路和破坏

楼主(2016-05-31):
加电28安,怎么查小元件短路和坏了,阻值有,就是比正常小了点,这样要怎么查好查点,表面放在显微镜里都没有腐蚀,都看上去跟正常的差不多,请高手指点下

网友A:
写错了吗,28A要多大的电流呀,28能把手机烧成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写错了吗,28A要多大的电流呀,28能把手机烧成灰了

呵呵28ma,失误失误

网友:
是接上电源表就有28MA电流还是开机后有28MA电流楼主描述清楚一点

网友B:
有漏电  楼主可以触摸一下主板  或者烧鸡大法伺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漏电  楼主可以触摸一下主板  或者烧鸡大法伺候

28毫安烧鸡怎么烧的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