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内存打值卡和CPU假负载的疑问

楼主(2016-05-31):
问一个十分幼稚小白的问题,因为平时看理论视频多,很少动手,至今不会修板,有一些简单的疑问,求大家告知
1.内存打值卡和CPU假负载分别是在主板什么故障时才用上,是在诊断卡跑码前用上还是跑码时用上
2.如果主板正常,装真U、假内存(内存打值卡),诊断卡会跑码吗
3.如果主板正常,装假U,真内存,诊断卡会跑码吗
小白痴求助大神中~~

网友A:
1.内存打值卡 不过内存的时候 不跑马的时候都可以派上用场 cpu假负载修没有CPU供电的时候可以用用 当然不跑马的时候也能用 可以测试一些信号什么的  2.如果主板正常 装真u 假负载内存 的时候可以跑码的 一般是档内存的代码 当然也不绝对 3.应该是不会跑马的 我没试过  打字好累哦

网友:
看来,还要继续学下去,,,,

网友:
只是个测量信号二级体的工具

网友:
如果 主板正常,装假U都能跑码的话你发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内存打值卡 不过内存的时候 不跑马的时候都可以派上用场 cpu假负载修没有CPU供电的时候可以用用 当然不跑 ...

不用试,要是能跑马英特尔还吃什么

网友:
我来回答你的  1 问题: 内存打值卡和假负载是用来检查电压和短路断线的。

网友:
1.内存打值卡一般在跑码不过内存时和测量总线时用,CPU假负载多用于测量信号。
2.会跑码,但是会不过内存
3.不会跑码

假负载的意义只是方便测量而已,和你不用假负载在板上直接测量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用试,要是能跑马英特尔还吃什么

知道了哈哈

网友:
内存打值卡=打阻值的.......!    CPU假负载=测电压的....!!

网友:
1 一般不确定主板问题的时候 直接上假负载的  第二 打值一般是在复位正常后用上  其中CPU假负载 是用来测试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 也就是PG 和复位 这些难测试的地方使用  2假内存是不跑码的 3  假U一样不跑码 4跑码必须要有真内存和真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内存打值卡 不过内存的时候 不跑马的时候都可以派上用场 cpu假负载修没有CPU供电的时候可以用用 当然不跑 ...

没U是跑不了的  一般不是说不跑码 CPU没工作 或者工作不正常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