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,求助信号表示名称P_,_con ,_b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6-05-31):
如图 VTT_PWRGD是供电电源好    那前面加P_(P_VTT_PWRGD)是什么意思?   前面加p_(p_pwrgd_b)后面加_B又是什么意思,以及_con?这个有点晕了 高手解释下

网友A:
点位图中的信号。无需关注。
找其连哪里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点位图中的信号。无需关注。
找其连哪里就好了

嗯,感谢饼哥 这么晚还在看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