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相机座充坏了,拆下一个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,傻傻分不清,请高手进来....

楼主(2016-06-01):
下面这个不知道是三极管场效应管,这二者是怎么区分?在电源板中是起什么作用?如果要换要注意哪些参数?

还有请进下这个电路板简单原理,谢谢各位大侠了

网友A:
找管子的PDF资料参考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B:
三极管  13003   在T5日光灯电子整流器里  就有一对

网友:
13003常用的三极管。

网友:
13003是三极管

网友:
谢谢,怎么跟场效应管这么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三极管  13003   在T5日光灯电子整流器里  就有一对

谢谢
我以为是场管,背面漏这么大一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管子的PDF资料参考下不就知道了

不好意思,怎么到网上找管子的PDF资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