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楼宇通信(单片机:T527)住户分机疑问

楼主(2016-06-01):
今天修了一台楼宇通讯机器。机子很简单,但是问题还是有点意思,就写下来,分享下。

住户的分机只是一个类似可视对讲的小机器,由一个T527芯片进行图像处理。

接到机器故障现象是呼通先白屏再有显示。经查,是5V供电管子击穿了,更换后,故障又出现变化,机器可呼通,但是无显示了

先上个板子全图,如下:               传图好累,还要先将图片处理下才能上传。

说说维修过程:
拿到板子后,上电呼叫,先白屏,后显示,功能都正常,很明显的背光先开启了,于是拆机,折腾

上图是12V转5V的供电芯片,刚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他,而是先查了下屏的背光供电电路,如下图:
       1.大的芯片主要负责处理图像信息,它左侧六脚芯片就是屏背光供电芯片,5V转10V
       2.检查时无意间发现527旁的1117芯片发烫,赶紧打下输出电压,3.26V,基本正常。打值也基本没啥问题,但是输入脚电压却不是5V,而是达到了12.5V,于是就追到了5V供电芯片去了,一打值,发现击穿了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分割线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T527SA,应该算是个单片机,类似电脑的SUPER IO,527左侧就是屏背光供电的升压芯片,5V升10v,开启背光,4脚是en脚,由527的55脚pwm-led 信号(高电平开启)控制。

            分析:A、上电呼通后,主板供电经5V供电芯片后,因芯片击穿,直接输出12V供电,送到527旁背光供电芯片,此时即使en脚为低电平,依然有12的电压输出,所以背光直接开启,此时信号还未送至屏,故先白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B、1117发烫,因为输入端本来应该是要5V的,因5V供电芯片击穿使主板12V直接加载到1117上,这样1117的负载电压就达到了12.5-3.3=9.2V,故1117虽然后级输出是正常的,但是却烫的可以让手指气泡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分割线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本来很好修的,把5V供电芯片换了也就完事了,可是更换后不显示了。。。。

心情很是郁闷,于是又回到背光供电这部分电路上,测输出,乖乖只有5V了,原来是没有升压啊,难怪没电压,查外围电路,终于让我发现了,芯片4脚,EN 脚没电压,测往T527的电路,没有问题,说明T527没有发出一个高电平的PWM_LED信号,于是怀疑她27不良,直接把它换了,涛声依旧。。。。。

不甘心,于是先测了下T527的各个供电,发现AVDD3V3电压为0V,顺藤摸瓜,发现是1117旁的FB1保险开路了,更换后,终于告别那烦人的白屏了。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画外音:AVDD3V3是1117输出的3.3V经FB1转化的,给527提供一个3.3V电压。可是问题是,FB1开路了,在5V击穿的情况下,屏幕居然还能正常的显示出图像,55脚却是低电平

网友:
深夜发帖 不容易  这东西 肯定没图纸吧  能修好 楼主经验挺多

网友:
这才是容易报价高的。。

网友:
楼宇一般坏了都是保修或者更换,很少芯片级的,因为更换快捷赚的多啊

网友:
修主板不哪修这些个东西的了

网友:
楼主这个也能修好,佩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