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33Z过热自动关机

楼主(2016-06-01):
   宏基4733Z,这段经常出现CPU过热后自动关机的现象,已经除尘和涂抹硅脂,有改善,但还是会过热,时间有长有短短的话大概3-4个钟长的话大概6-7个钟头。请问这个如何解决?

网友A:
之前4736ZG也碰到过,后来是加薄垫片增加接触面积解决。FURMARK测试正常。

网友B:
“经常出现CPU过热后自动关机的现象”,CPU 超过 80度?
有没有超频?
仅仅增加散热行不?问题的根源在哪里?

网友:
风扇换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之前4736ZG也碰到过,后来是加薄垫片增加接触面积解决。FURMARK测试正常。

请问加的是什么薄垫片?这个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经常出现CPU过热后自动关机的现象”,CPU 超过 80度?
有没有超频?
仅仅增加散热行不?问题的根源在哪 ...

用鲁大师侧过,很容易就接近80°。这个没有超频,6年前的笔记本,集显

网友:
铜管导热的地方用刀片把原来的硅胶刮掉,重新上,

网友:
"很容易就接近80°",说明有问题,通常情况下,玩较大游戏才会容易接近 80度,
先关闭部分功能部件,一样一样试,从最小化开始,

网友:
有可能铜管坏了,换个铜管!

网友D:
散热铜管 看看是不是导热不良 或者有显卡问题

网友:
你这个还是散热器没有充分接触,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看是不是 他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散热铜管 看看是不是导热不良 或者有显卡问题

如何知道散热铜管有问题?

网友E:
换个铜管试试呗  或者用风枪吹一下铜管看看热吗

网友:
换个  cpu   试一试吧

网友:
铜管换过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个铜管试试呗  或者用风枪吹一下铜管看看热吗

  吹过,发热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加的是什么薄垫片?这个可以试试

某宝搜索笔记本散热铜垫片

网友:
换散热器没。铜管不行了也会这样啊

网友:
观察温度升高时风扇转速会提升吗?能用这么长时间应该是散热不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