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880GM-UD2H上电风扇自转不开机

楼主(2016-06-01):
其实蛮后悔 的,为了试一电源,拿闲置的技嘉GA-880GM-UD2H来试,主板本是好的,结果一试,开不了机了,没冒烟没烧焦味。用其他好的电源试,一插上电,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自动就转起来了,但无显示,关机键也关不了,只能拔电。
量过电压,没发现异常(我是新手,量的不是很全面)。后面来迅维网学学,找了块IO(话说技嘉专用的IO真不好找),换上,抱着十二分担心,插电,OH,不会自动开机了,短接下开机键,片刻听到了悦耳的一声正常开机声,哇哦,显示器显示了。
焊工不太好,请大神勿喷,新手,不足之处还请各路大神多多指教

网友:
得到的教训呢就是,杂牌的电源真得小心,动不动就烧板子啊。

网友A:
一般烧电源  好多io坏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烧电源  好多io坏的

是啊,我也是來迅維后才學到壞電源一般先燒IO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我也是來迅維后才學到壞電源一般先燒IO

是的 才开学 好多不知道的

网友C:
你这样的维修手段也太风骚了
直接 简单 明了
新手都没有遇到初次焊接的困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样的维修手段也太风骚了
直接 简单 明了
新手都没有遇到初次焊接的困扰

风骚?!焊接还好,做过一段时间的电路板焊接,虽然有些时间了又陌生了些,就是对元件的了解不足,才发现迅维真的是不错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风骚?!焊接还好,做过一段时间的电路板焊接,虽然有些时间了又陌生了些,就是对元件的了解不足, ...

你什么地方弄的io ?

网友:
这种板子最怕,赶快脱手

网友D:
是3.3v把io烧了?杂牌电源还是测下好。有问题先换好电源上待修机器来测试。

网友E:
自动开机先可以关机一下,看能否正常关机。

网友:
很多新手焊IO都焊不好,怀疑换上的IO是否坏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什么地方弄的io ?

某宝找的,报废的板子里没找到同型号技嘉专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自动开机先可以关机一下,看能否正常关机。

一插电就自动上电,关不了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某宝找的,报废的板子里没找到同型号技嘉专用的。

你这个型号估计是8718 或者 8720什么的吧
要不你私密给我你买的某宝地址
我也正在找这个
前段时间 也在某宝买了三个  结果对方发了一个不说 那一个还是坏的
够黑  发歪的都不发够数量

网友:
已经可以了

网友:
电源功率小吗

网友:
还好我的杂牌电源还没用

网友:
不是功率小,功率小只是启动不了,还不至于烧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3.3v把io烧了?杂牌电源还是测下好。有问题先换好电源上待修机器来测试。

不是测板,是测电源好坏,蛮后悔的说,为了个几十块钱的杂牌电源烧了IO

网友:
不错。焊工还可以了。。很漂亮。。

网友:
学习都是这样的 慢慢来

网友:
新人我也在练习焊工,焊工不好什么都不行~~~

网友:
我换过几块不行